怎么运行“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楼主(2021-08-13):
运行“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网友: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执行“demos”命令,弹出联机演示系统界面;

网友:
具体步骤如下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执行“demos”命令,弹出联机演示系统界面;
在Demos页面中选择【Signal Processing】工具箱中的【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选项
·用鼠标单击页面右上角带下划线的文字“Run this demo""打开如图1-10所示的示例界面窗口。在该窗口中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窗口中就会自动显示该信号的离散傅立叶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