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可逆开关通上电不启动远控也不起作用

楼主(2021-08-13):
80可逆开关通上电不启动远控也不起作用,这个是怎么会是?

网友:
你查一下开关的一,三线。因为一线是正转.三线是反转.二线是自保线.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检查两个真空接触器之间的互锁线了

网友: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