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rm嵌入式系统

楼主(2021-08-13):
什么是ARM嵌入式系统?

网友:
具体要了解那些方面,arm上运行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
1.其中的arm指的是arm公司的体系结构版本(arm内核)。
   2.现在很多大型公司生产的嵌入式微处理器都是基于arm公司的内核。
   3.arm嵌入式系统就是利用基于arm内核的嵌入式微处理器来构架的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