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嵌入式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1-08-13):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的简称。
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它来实现。
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
通过软件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fpga的
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路。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嵌入式系统(Embeded System)和FPGA之间没有必然的区别和联系。嵌入式系统是“控制、监视或者辅助装置、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置”,是一整套的架构,包含硬件和软件。而FPGA是一种芯片,可以通过编程在上面完成种种功能,当然也可以完成嵌入式系统的功能。
通常情况下嵌入式系统可以想象成专门用于某项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对功耗,效率,稳定性要求颇高,可以构建在FPGA只上,但是一般不这么做,因为功耗和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通常情况下嵌入式系统可以想象成专门用于某项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对功耗,效率,稳定性要求颇高,可以构建在FPGA只上,但是一般不这么做,因为功耗和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