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问题

楼主(2021-08-13):
    想在PCB上面直接加上一些定位孔或者光学点,但是每次更改原理图导入后,加上的定位孔和光学点都飞走了:Q,有啥好办法更新原理图导入pcb时候,定位孔、光学点不被干掉。。。

网友:
    定位孔和mark点都建立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
    定位孔和mark点都建成封装从原理图加上元件匹配上封装直接导入到PCB里

网友:
    可以把定位孔跟光学点 建元件part的時候選擇不比對

网友:
    使用compare功能再导入更新试试

网友:
    定位孔跟光学点 建立元件类型不用勾选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