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怎么添加spice template for u1

楼主(2021-08-13):
Pspice 怎么添加spice template for u1?

网友:
1、打开Model Editor(in PSpice Accessories)

2、File -> Open,打开*.mod或*.txt或*.cir文件

3、File -> Save as,另存为*.lib,即可得到Simulation用到的lib文件

4、File -> Export to Capture Part Library,得到*.olb文件,添加Capture库中,即可在原理图输入中使用该器件

5、最后一步,运行仿真时不要忘记将该lib文件添加到仿真库,Simulation Setting -> Configuration file -> library, add the *.lib file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