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15.5 建立module

楼主(2021-08-13):
    allergo15.5菜单栏里找到了建module的命令,也建好了,可在哪里导入?菜单命令在哪里?

网友A:
    这个建立好的模型,不是导入的,是将其他元件复用你建立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建立好的模型,不是导入的,是将其他元件复用你建立的模型

    请教如何操作?
    用惯了16.6,对15.5实在不熟,很多功能都找不到在哪里。

    比如display菜单里的status也没有的,想快速看看有没有未连接net都不知道哪里去看。
没有fanout快捷按钮,菜单里有个fanout,界面根本用不来,操作一通没反应。遇到几百pin的BGA难道一个个手敲孔?
    层叠设置里没有层叠厚度输入栏。
    约束管理器是交互菜单形式的,可以自建规则,但是却删不掉。
找不到原点在哪个subclass里
    不能从BRD文档里倒出元器件封装库
最不方便的是没snap功能,不能建立抓线头,抓圆心,抓pin,抓via的快捷功能,这个调整器件摆放时最有用了。也没有对齐功能。
    找不到via arrays命令,RF线两侧打孔真是头疼。

    大概还没摸到门道,初步感觉15.5版本完全没有效率,遇到大项目岂不要累死,是不是只能做很简单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操作?
用惯了16.6,对15.5实在不熟,很多功能都找不到在哪里。

15版以下功能:
1.模块镜像: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2.Setup->Drawing Options->Status

3.Route->Fanout By Pick:BGA区域的规则要先设置好,然后点击菜单后直接点击BGA器件即可自动fanout。

4.15版应该是还不支持叠层pp厚度设置的;

    5.约束管理器只是用于等长约束设置和DRC相关约束,规则设置是在菜单:Setup->Constraints里面设置,而不是在Setup->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里面,设置的规则都是可以删除的;

    如下图,蓝色方框里面输入要删除的规则名称,然后点击Delete按钮即可删除相应的规则设置了;

6.15版本应该是还不支持原点显示的,但你想知道原点在哪里可以执行走线或画2D线命令后,在命令栏里面输入x 0 0 然后回车,就会自动定位到原点去了;

    7.可以从brd里面直接导出该brd的封装库:File->Export->Libraries,这一点跟16版本是一样的,如果不能导出,那一定是你文件有什么问题,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看看;

8.15版本还不支持snap功能,可以适当找一些skill补充一下;

9.15版本并没有16版本的via arrays功能,所以不用找了,要找就找些相关的skill补充功能才是真。

    另外,如果同时安装了多个版本的话,可以用16版本操作好导出sub-drawing到15版本里面去即可。15版本功能比较少,既然用15版本就尽早熟悉起来吧,抱怨是没有用的,软件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生出其他功能来!所谓熟能生巧,用熟练了自然就快,以前还没有出16.x和17.x版本的时候,人们几万PIN的板子不照样按交期设计出来么。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解决了不少事。15.5关键还是效率不能和16版本比。而且太老了,网络上资源也少。

skill这事,也是头大,因为是单位特性,外面的东西要拷入内部电脑超麻烦,外网机转内网机再提交申请说明理由经过专人检查后审批过了再传送到自己电脑,整个流程繁琐无比,所以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而且内部电脑也不知有被设置过什么,EDA365的skill都装不上去。以前习惯了16版本的便捷,突然转回十几年前的老版本,感觉从太空时代回到侏罗纪一样,还要有个适应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解决了不少事。15.5关键还是效率不能和16版本比。而且太老了,网络上资源也少。

skill这 ...

    建议面试时,同研发面试人员交谈时,问一下使用的Layout软件及版本,以及前端原理图工具,以免让自己处于尴尬和无所适从的境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解决了不少事。15.5关键还是效率不能和16版本比。而且太老了,网络上资源也少。

    skill这 ...

    这个还好吧,就麻烦了点而已,而不是不能,也就是走个流程,这种保密单位我也有几个朋友试过都能安装上skill用的,同样的事情,别人能做,而你不能做,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你不想在这个环节上麻烦那就在画板上麻烦呗,拷贝进去了安装上了,可以补充15版缺少的一些功能,后续画板就一直可以用,不然每次就都得麻烦。是想麻烦一次还是想次次都麻烦自己斟酌!选择这样的单位在软件版本上你肯定是没得选的了,所以要么离职,要么尽早适应环境,适者生存!虽然很久没用15版了,但如果使用上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来EDA365上发帖讨论,互相学习!

楼主:
    今天装上了,把allegro.ilinit文件放在share local pcb skill文件夹里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