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引脚材料知识科普

楼主(2021-08-13):
引脚,又可以称为管脚,即连接集成电路内部与外围电路的接线。接口则是所有引脚的统称。在物理上,我们把引脚划分成脚侧(side)脚趾(toe)、脚跟(bottom)等部分。元器件引脚是什么材料,以电容为例,今天小编就来着重介绍一下电容引脚的组成材料!

通常情况下,电子元器件的引脚材料一般采用铜脚、镀锡铜包钢线等。

根据电容的功能和品质的不同,引脚的材料也会随之变化。

1、品质的高低

高品质的电容引脚会用电镀锡来组成引脚,更精确地来说是用冷镀锡。冷镀锡的引脚在通电后非常容易吸附锡原子,从而使得其锡层易控制,可焊性好;生产中也不容易氧化,产生的锡灰也更少一点;对比起热镀锡,冷镀锡的附着性与连续性都要好很多。这样的冷镀锡电容脚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相对高一点。

低品质的电容脚一般会采用热镀锡,热镀锡材料价格就特别友好,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热镀锡,顾名思义,将锡在高温下融化后浸涂在导体表面,属于物理加工。这样的导线锡层稳定性较差;也不好控制浸涂锡层的厚度,从而导致线体表面粗糙;连续性与附着性更是无法与冷镀锡相提并论;而且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比较多的锡灰;还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电容脚容易黑氧化。

2、大电流、高频电容

电容器用途颇多,其中包括了在高压、高频、大流量场合下使用。为了达到更好的衔接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的电容器就会由铜脚担任引脚材料了,与冷镀锡相似,铜脚作为引脚材料效果稳定,却有着一样的缺点:价格昂贵。

从本文不难看出,历来的技术人员对一个小小的元器件引脚材料都有着纵横两个方向的对比与研究,结合物理、工程等多方面的考虑,技术人员才能选出引脚材料的最优解。小编也希望本文能让你对引脚材料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
高品质的电容引脚会用电镀锡来组成引脚,更精确地来说是用冷镀锡。冷镀锡的引脚在通电后非常容易吸附锡原子,从而使得其锡层易控制,可焊性好;生产中也不容易氧化,产生的锡灰也更少一点;对比起热镀锡,冷镀锡的附着性与连续性都要好很多。这样的冷镀锡电容脚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相对高一点。

网友:
电容器用途颇多,其中包括了在高压、高频、大流量场合下使用。为了达到更好的衔接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的电容器就会由铜脚担任引脚材料了,与冷镀锡相似,铜脚作为引脚材料效果稳定,却有着一样的缺点:价格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