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铜箔厚度与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1-08-13):
    Pcb板铜箔厚度有三种规格:35um、50um、70um。pcb板铜箔厚度与电流之间关系,
    1.若条件允许,在进行供电时尽量采用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为了达到均衡电流及减少噪声的目的,采用源网络总线时,总线要尽量的宽,网孔越多越好,形成许多嵌套的网孔。
    2.电源走线不要中间细两头粗,以防止在上面产生太大的压降。在走线时最好采用圆弧形走线,不要突然拐弯,要采用大于90°的钝角拐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过孔处加滤波电容。
    3.用地线把那些特别容易产生噪声的部分包围起来,以防止产生的噪声耦合入电压。
    PCB板铜厚宽度和所流过电流量大小的计算方法:
    PCB板的铜箔厚度一般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1A电流。
    以下为 IPC275-A 标准计算公式。同温升、铜箔厚度、A有关。
    I = 0.0150(DT 0.5453)(A 0.7349) for IPC-D-275 Internal Traces
    I = 0.0647(DT 0.4281)(A 0.6732) for IPC-D-275 External Traces

    铜箔厚度具体换算方法:
    1英叹(ft)=12英时(in)
    1英寸(inch)=1000密尔(mil) 密尔(mil)有时也成英丝
    1密尔(mi1 )=25.4微米(um)
    1密尔(mil)=1000微英寸(uin) 有些公司称微英寸为麦
    lum=40uin
    1OZ=28.35克/平方英尺二35微米
    1盎司(oz)=0.0625磅 如(pb)
    1磅(pb)=454公克(g)
    1英时(in)=2.54公分(cm)
    1密尔(mil)=0.001英时(in)

网友:
    电源走线不要中间细两头粗,以防止在上面产生太大的压降。在走线时最好采用圆弧形走线,不要突然拐弯,要采用大于90°的钝角拐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过孔处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