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灯的应用

楼主(2021-08-13):
    想问下这种全彩灯最后一个灯是不是接地?另外软件怎么控制灯的颜色和亮度?没用过类似的灯,请大神指导!感谢!

    屏幕截图 2021-08-13

    3535全彩(闪烁)12mA-ISC3535VGB0F0SK012 200917.pdf

网友A:
    用PWM控制等的RGB,颜色和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控制等的RGB,颜色和亮度

    这个灯是串联的,输入端数据用PWM,最后一个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B:
    最后悬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悬空就行

感谢,已经确认最后一个脚确实悬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