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双层板布线技巧都有哪些?

楼主(2021-08-14):
  PCB双层板布线技巧都有哪些?

  在电子产品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客户在考虑目标成本时,总是要求设计师在设计中使用双层板。关于双层板布线,一不小心就会导致极为严重的电路性能问题。那么,PCB双层板布线技巧都有哪些?

  一、使用人工布线,请遵循以下设计准则:
  1、地面被设计成作为电流返回路径的地对地。
  2、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
  3、如果无法避免信号走线和地线在同一层上,则将信号线和地线设计为彼此垂直。
  4、将模拟电路放置在电路板旁边,数字电路系统应放置在距电源最近的位置。
  5、要注意,两个双层板在电路板的下层均接地。更典型的做法是在电路板的上层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EMI)。

  二、地面电流是否返回路径
  1、如果仅使用本地电缆,则应尽可能宽,拇指的尺寸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是也必须知道接地线的最小宽度是指从该点到电缆末端的有效铜箔宽度。
  2、避免形成闭合的接地回路。
  3、如果没有接地,则可以使用星形连接模式。

  三、不允许数字电路通过模拟设备
  数字电路在切换期间会在接地电路上产生相当大的电流,但时间很短;此现象是由接地电路的等效电感器和电阻引起的。地线或地线之间的电压变化将影响模拟设备的输入和地之间的正常信号。

  四、不允许低速设备通过高速电流
  当数字电路或高速电路的地线或接地线与模拟设备上的电缆交叉时,会导致模拟设备的输入和接地之间发生信号变化。无论使用哪种技术,都必须将接地回路的等效电阻和电感设计为最小。

  以上便是小编为你介绍的PCB双层板布线技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地线或地线之间的电压变化将影响模拟设备的输入和地之间的正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