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打样常见问题及原因分析

楼主(2021-08-14):
  PCB电路板打样常见问题及原因分析

   PCB板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PCB板短路、PCB开路、PCB焊点变成金黄色等。下面,就让工程师为你详解PCB电路板打样常见问题及原因分析。

  1、PCB板短路
  这是PCB板生产常见故障之一,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1)造成PCB短路的最大原因,是焊垫设计不当;此时可以将圆形焊垫改为椭圆形,加大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2)PCB零件方向的设计不适当,也会造成短路。
  3)自动插件弯脚。也会造成PCB短路。
  4)其他原因,如基板孔太大、锡炉温度太低、板面可焊性不佳、阻焊膜失效、板面污染等。

  2、PCB开路
  当迹线断裂时,或者焊料仅在焊盘上而不在元件引线上时,会发生开路。这种情况下,元件和PCB之间没有粘连或连接。

  3、PCB板上出现暗色及粒状的接点
  原因多半是焊锡被污染及溶锡中混入的氧化物过多,形成焊点结构太脆。另一个原因,是加工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焊锡本身成份产生变化,杂质含量过多,需加纯锡或更换焊锡。

  4、PCB焊点变成金黄色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此时只需要调低锡炉温度即可。

  5、板子不良也受环境的影响
  极端温度或者温度变化不定,湿度过大、高强度的振动等其他条件都是导致板子性能降低甚至报废的因素。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你详解的PCB电路板打样常见问题及原因分析,你都掌握了吗?

网友:
阿凡达啊个人个外观和二合惹我是的方式风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