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智能棚栽usart.h的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要怎么改

楼主(2021-08-15):
改了好多次了还是有问题 巢云引擎中老师改的错误为
usart.h 的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至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的代码

不清楚这里到底要怎么改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答

网友:
你把这个代码段共享哈,或者把工程包共享出来。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缺失了这段代码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USART2_REC_LEN 200
extern uint8_t aRxBuffer[2];
extern uint8_t USART2_RX_BUF[USART2_REC_LEN];
extern uint16_t USART2_RX_STA;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ART2_RX_LEN=0;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