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与射频的具体区别

楼主(2021-08-16):
高频与射频的具体区别?

网友:
1、定义不同,射频就是射频电流,简称RF,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而高频电路说白了就是无线电电路,但是不涉及微波电路(微波用于处理一千兆赫兹以上电路,要从物理学的电磁场入手,跟我们常见的电路很不一样)。
2、包含范围不同,射频是高频和低频的总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高频只是其中一方面。
3、功能特点不同,高频小信号放大有谐振放大和宽带放大两种电路形式,而射频特点就是能向外界发射高频电磁波。

网友:
高频和射频都是指电磁波的频率,不同点在于高频大于10K,射频为300K-300G,射频是高频的较高频段 ,所以把具有远距离传输能力的高频电磁波称为射频

网友:
“高频”是指某一频率范围

“射频”是指射频电路产生的特定频率的调制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