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电路能够采集±10V的电压输入的电路,请问使用什么电路可以完成?

楼主(2021-08-16):
设计的思路是将±10V的电压转换成0-20V的直流,然后将0-20V的直流衰减到0-5V输给AD进行转换。请问使用什么电路可以完成上诉功能?

网友:
“设计的思路是将±10V的电压转换成0-20V的直流,然后将0-20V的直流衰减到0-5V输给AD进行转换”

转换成0~20V直流,只需要使用加法电路,原信号加上10V电压即可。

0~20V衰减到0~5V,电阻分压即可。如果AD芯片输入阻抗较低,则电阻分压后加一级跟随器缓冲。

网友:
还不如直接将±10V的电压转换成±2.5V再叠加一个+2.5V,一个运放解决全部问题。若转换到20V还要考虑20V电源供给。

网友:
1.可以使用差分放大电路实现,需要注意一下运放的输入范围,正负电源供电或者输入端加偏置电压;
2.另外输入AD的信号阻抗要尽量低,所以还需要一个缓冲器;
总的来说一个2路的运放芯片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