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变压器和全耦合变压器有何相同之处

楼主(2021-08-16):
理想变压器和全耦合变压器都是无损耗,耦合系数K=1,
区别:
1. 理想变压器的自感和互感均为无穷大,
2. 全耦合变压器的自感和互感均为有限值。

理想变压器:
理想变压器是一个端口的电压与另一个端口的电压成正比,且没有功率损耗的一种互易无源二端口网络。它是根据铁心变压器的电气特性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电路元件。
耦合:
所谓耦合,在物理学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
耦合系数:
机电耦合系数意思是压电振子在振动过程中,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或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这种表示能量相互变换的程度用机电耦合系数表示。

网友:
机电耦合系数意思是压电振子在振动过程中,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或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这种表示能量相互变换的程度用机电耦合系数表示

网友:
理想变压器是一个端口的电压与另一个端口的电压成正比,且没有功率损耗的一种互易无源二端口网络。它是根据铁心变压器的电气特性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电路元件。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功能是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作为一种主要的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和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