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扰中的串字何义?

楼主(2021-08-16):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处理,并且最终只做单点连接,防止串扰,请问串扰中的串字何义,防干扰就护干扰吧,这个串是啥意思?

网友:
当PCB板上走线间距较近,一条走线上传输信号时,会在邻近的走线上引起噪声,这种现象称为串扰。串扰实际上是相邻走线之间的一种能量传递现象

网友:
串扰的意思指的是,因为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频率不同,一般数字信号的频率比较高,如果两者接入同一个地的话,高频的数字信号会对比较敏感的模拟信号形成干扰

网友:
PCB的导线是有电阻的,接地回路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电阻。显然,这些电阻如果是串联的,根据欧姆定律可知电流流过时会产生电压,这些电压就是干扰信号,串联电阻的干扰信号显然更强。如果这些电阻是并联的,产生的干扰电压自然会弱得多,所以布线必须有讲究。数字电路的特点是瞬间大电流,即电流不是连续的,瞬态噪声电压较高。而模拟电路往往带有放大器,对小信号噪声比较敏感,所以数模电路的地回路需要分开走线。

网友:
也可以理解不同网络之间,耦合到相邻传输线上的干扰

网友:
串扰的串是指“串行,进入”,的意思。

网友:
串: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改变了原来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