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owerPCB 铺铜(灌水)的铜箔与其它组件及走线的间距?

楼主(2021-08-16):
如何修改PowerPCB 铺铜(灌水)的铜箔与其它组件及走线的间距?

网友:
哪些组件的?

网友:
如果是全局型的,可以直接在setup - design rules 里面设置即可,如果是某些网络的,那么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然后选右键菜单里面的show rules进入然后修改即可,但修改以后需要重新flood,而且最好做一次drc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