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如何把原理图转变成Layout来仿真?

楼主(2021-08-16):
比如一个有源器件+集总参数元件组成的原理图,如果找到响应的designkit,可不可以转变成Layout做仿真呢?

网友:
目前已知的仿真软件都只能做传输线的电磁仿真,将仿真结果封装成器件,再在电路层次(原理图)进行联合仿真。

网友:
可以用 layout-Generate/update layout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