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嵌入式与FPGA的区别是什么,哪个比较难学?

楼主(2021-08-16):
ARM嵌入式FPGA的区别是什么,哪个比较难学?

网友:
相对来说:
ARM一般指的是ARM芯片核心的各种MCU或SoC,你可以理解为CPU;
FPGA一般指的是硬件电路方面的,我也不是很熟悉,只是大概知道。
所以:
如果你对嵌入式方面的,软件和硬件,都没基础 -> 都一样难学 -> 都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后,才能可能慢慢学会的;

如果你有点软件基础,尤其是嵌入式方面的软件的概念 -> 那么学习ARM,即写驱动,写代码,操作硬件设备,相对好学一点

网友:
stm32f103zet6就是arm cortexm3架构的,你应该是跟arm的其他系列比较吧,arm7/arm9/arm11/cortex m/cortex r/cortex a

网友:
掌握了基本的原理,这些都是相通的,学习来都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