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怎么命名?

楼主(2021-08-16):
这个二极管怎么命名?

网友:
    一般可以使用D*作为其reference。

网友:
    二极管的英文首字母

网友:
    其实,命名无所谓的,只要你自己认识知道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公司上班的,按公司规定命名,自己个人画着玩,随便你怎么弄,自己认得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