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端接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1-08-16):
' W5 ^0 [1 w# ?# U请问端接的方式有哪些?

网友:
    有串联端接,并联端接,戴维南端接,RC网路端接等

网友:
    端子方式感觉比较多阿

网友:
    端接(terminal),也称匹配。一般按照匹配位置分有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其中源端匹配一 般为电阻串联匹配,终端匹配一般为并联匹配,方式比较多,有电阻上拉,电阻下拉,戴维 南匹配,AC 匹配,肖特基二极管匹配。

网友:
    485这些的算不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