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变压器在哪个库里

楼主(2021-08-16):
Pspice 变压器在哪个库里?

网友:
把所有库都弄进去,然后输入xfrm,出来的就是变压器。

网友:
我一般是调用两个电感,比如l1,l2,设置l1电感是(28*28)mh=784mh,l2=1mh,交流源接l1端,另调出k_linear,设置l1,l2的coupling为1.这样,次级电压就降低了28倍.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