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1-08-16):
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

网友:
在PCB设计中,如果电路系统同时存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以及大电流电路,则必须分开布局,使各系统之间藕合达到最小在同一类型电路中,按信号流向及功能,分块,分区放置元件

网友:
元件放置方向: 元件只能沿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排列.否则不得于插件

网友:
当元件间电位差较大时,元件间距应足够大,防止出现放电现象

网友:
熟悉原理图功能和原理图理论

网友:
    一些比较重的器件尽量都放在同一层,这样有利于过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