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gero软件里查看Film有OUTLINE,但导入到CAM350时就没有了,为什么?

楼主(2021-08-16):
在allgero软件里查看Film有OUTLINE,但导入到CAM350时就没有了,还有在CAM350里DRILL的打孔表格也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你再设置输出的时候没有勾选输出选项啊  你要是输出来了  cam350打开肯定是有的

网友:
没个输出文件的outline边框都没有,但是制做光绘的时候也都有的。确实是搞不懂了。设置输出只需要把文件选中,它里面的内容就都会输出吧?

网友:
应该是板框的线宽是0线宽,出光绘的时候没有设置宽度,所以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