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容加速放电

楼主(2021-08-16):
怎样让电容加速放电

网友:
    加个K级别的电阻

网友A:
    并联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个10K电阻

这样一来就会把电池的电多耗掉

网友:
    加个100k电阻

网友:
    用两个对顶mos把电池的外部输入隔开,再电池端加个放电控制mos或者三极管

网友B:
用三极管+电阻搭个开关电路,下电的时候进行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电阻搭个开关电路,下电的时候进行放电

gate短怎么控制

网友:
    电池下电是有控制信号还是手动下电,有控制信号可以在控制信号上着手,如果没有,需要考虑电池的下限电压,只有低于下限电压才能进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