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自动测试系统NSAT-2000

楼主(2021-08-16):
1.系统优势
>>本系统连接采用测试板的方式,不同器件采用统一接口在测试板插座上插拔,同时软硬件具有钳位保护,整个测试可以更加简易、高效、安全的进行。
>>与仪器之间采用VISA通信,保证对多台仪器通信的并行处理,使各个仪器的数据不会相互干扰,并能全程保持通讯状态,不会丢包。
>>ALL IN ONE模式的系统满足对不同种类的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DC-DC模块的基本指标的自动化测试,并采用菜单填表式的编程模式,提供各类型典型器件测试模板。
>>所有仪器的连接可在硬件设置界面通过自动检测的功能实现,并支持仪器更换品牌型号的兼容。
>>所有测试线缆均采用同轴线缆,有效的避免外界电磁干扰对系统采集数据的影响,使数据更精准。
>>系统测试过程中实时显示测试进度和测试状态,也具有对测试数据的自动化保存和历史数据的随时查看的功能。
>>系统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运行的稳定性,为用户提供报告模板,实现报告的多样化和灵活性。

2. 系统概述

    >>NSAT-2000电子元器件自动测试系统主要对电子系统的某些关键器件、设备及芯片,在加速寿命退化后,对代表其性能退化的电参量进行测试,获取测试数据,保证获取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该系统可用于各类二极管、三极管、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单向和双向可控硅、普通和高速光耦、整流桥、共阴共阳二极管及多阵列器件等各类分立器件的功能和交参数测试
    >>系统可实现二极管极性的自动识别极性、最大整流电流、正向压降测试;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穿透电流测试等;场效应管饱和漏电流、夹断电压、开启电压等测试)。

3. 测试基于硬件

4. 产品结构

5.系统流程图

6. 系统界面

7.应用场景

网友:
NSAT-2000电子元器件自动测试系统主要对电子系统的某些关键器件、设备及芯片,在加速寿命退化后,对代表其性能退化的电参量进行测试,获取测试数据,保证获取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