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楼主(2021-08-16):
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2.当MCU_CTL有高电平3.3V,电池4.2V不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3.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关闭?从而关闭输出电池电压

网友A:
    感觉MCU_CTL是多余的,诶啥用,取掉好像就是自动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MCU_CTL是多余的,诶啥用,取掉好像就是自动开关模式

不是啊  当没有电池4.2V的时候 要保持Q4 Q2导通啊  所谓的自锁

网友B:
    1、都存在:A点电压应该为三级管的导通电压,三极管能打开(这个你先假设三极管不导通的情况,用叠加定理来计算一下A点的电压就知道不导通是不合理的)
2、MCU-CTL=0时,电池电压为4.2V,导通
3、电池电压为0,MCU-CTL为3.3,不导通
    若有分析错误,欢迎大佬指正

楼主:
    想要实现的逻辑  1.入库为了省电---在接收到APP OFF (内部测试版)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切断电池供电    2.出库客户使用---不管App。直接充电,mcu得到电,MCU_CTL输出高电平,使电池输出给后级电路供电,就算拔了外部电源4.2V(充电器5V),电池也可以保持电压输出   三个需要确认的点:  入库后MCU_CTL输出已经是低电平。当从仓库取出来充电器接上给芯片供电,没有复位信号,没有唤醒动作,芯片得到工作电压,MCU_CTL就能输出高电平?   入库是要脱离底座的(意味着充电座给过来的4.2V没了,或者4.2V转3.3V没了)MCU_CTL能保持低电平不?此时电池供电已经断了,那么MCU就不工作了?Q4、Q2是否能锁住?也就是MCU_CRL是悬空状态,外部4.2V也没有,这时电池是没有输出的吧!   MCU_CTL在没有接收到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输出,在点了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低电平,能实现不?   备注------芯片的3.3V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电池,在脱离底座之后,用电池经过LDO降压到3.3V供电。在连接底座的时候,底座充电芯片出来的4.2V,这个4.2V给电池充电(如果此时Q4和Q2打开的话);同时4.2V降压3.3V给芯片供电。外部的这一路4.2V是直接LDO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都存在:A点电压应该为三级管的导通电压,三极管能打开(这个你先假设三极管不导通的情况,用叠加定理来 ...

    想要实现的逻辑

1.入库为了省电---在接收到APP OFF (内部测试版)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切断电池供电

    2.出库客户使用---不管App。直接充电,mcu得到电,MCU_CTL输出高电平,使电池输出给后级电路供电,就算拔了外部电源4.2V(充电器5V),电池也可以保持电压输出

    三个需要确认的点:

    入库后MCU_CTL输出已经是低电平。当从仓库取出来充电器接上给芯片供电,没有复位信号,没有唤醒动作,芯片得到工作电压,MCU_CTL就能输出高电平?

    入库是要脱离底座的(意味着充电座给过来的4.2V没了,或者4.2V转3.3V没了)MCU_CTL能保持低电平不?此时电池供电已经断了,那么MCU就不工作了?Q4、Q2是否能锁住?也就是MCU_CRL是悬空状态,外部4.2V也没有,这时电池是没有输出的吧!

    MCU_CTL在没有接收到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输出,在点了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低电平,能实现不?

    备注------芯片的3.3V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电池,在脱离底座之后,用电池经过LDO降压到3.3V供电。在连接底座的时候,底座充电芯片出来的4.2V,这个4.2V给电池充电(如果此时Q4和Q2打开的话);同时4.2V降压3.3V给芯片供电。外部的这一路4.2V是直接LDO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实现的逻辑

1.入库为了省电---在接收到APP OFF (内部测试版)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 ...

我根据你的意思,大概画了一下方案图,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当没有电池4.2V的时候 要保持Q4 Q2导通啊  所谓的自锁

    如果电池只是作为控制,是这样,要是电池为设备主供电,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