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通讯?

楼主(2021-08-16):
什么是射频通讯?

网友:
射频是指该频率的载波功率能通过天线发射出去(反之亦然),以交变的电磁场形式在自由空间以光速传播,碰到不同介质时传播速率发生变化,也会发生电磁波反射、折射、绕射、穿透等,引起各种损耗。在金属线传输时具有趋肤效应现象。
2.具体参数
该频率在各种无源和有源电路中R、L、C各参数反映出是分布参数。因此说所谓射频RF(Radio Frequency)是指频率较高,可用于发射无线电频率,一般常指几十到几百兆赫的频段,即VHF-UHF频段。而更高的频率,则称为微波。广义地说,在无线电频谱上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GHz的无线电波,其相应的波长范围是在1m~0.1mm;一般更具体的指1~30GHz频段,即波长在厘米范围的厘米波。频率更高的则称之为毫米波、亚毫米波段。因而,移动通信中的CDMA、GSM等系统所采用的800 MHz、900 MHz频段属于射频RF范畴,也即UHF频段(也可看作微波的低端);而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工作频段就是在微波范围内。

网友:
射频,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使用这些频率进行通信的,都称为射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