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充电器输出电流

楼主(2021-08-16):
我有一个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V ,输出电流是1A,现在我要把输出电流降低到250MA(电压不变),输出端要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
充电器增大输出电流,在调整圈数的同时,还要加粗高频变压器的漆包线直径,如果原来的高频变压器很紧凑,还有可能绕不下。
  充电器是采用高频电源技术,运用先进的智能动态调整充电技术。工频机是以传统的模拟电路原理来设计的,机器内部电力器件(如变压器、电感、电容器等)都比较大,一般在带载较大运行时存在较小噪声,但该机型在恶劣的电网环境条件中耐抗性能较强,可靠性及稳定性均比高频机强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这也要取决于你的机器的方案 个别方案的机器对充电器的方案和参数也是有特殊要求的

不过在充电时候不要在按照以前的充电时间进行充电 可以稍微短一点这样子对机器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