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做低噪放ADS仿真和sonnet仿真哪个更准一点?

楼主(2021-08-16):
在仿真低噪声放大器的时候,发现用ADS仿真的结果和sonnet仿真的结果有些差异。因为在实际制版的时候实验结果和仿真结果总是有差别。所以请问做低噪放ADS仿真和sonnet仿真的结果会和实验结果更加一致一点?

网友:
ADS吧 主要是方便啊 参数模型都方便使用Sonnet 感觉是微带线滤波器比较合适

网友:
ADS挺准的,我做的低噪放用失网测出来的和仿真的结果波形走向都很一致。

网友:
    主要還是軟件設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