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ARM,STM32,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8-16):
嵌入式ARM,STM32,区别是什么?我一直以为这些是一块芯片而已

网友:
一、产品不同
1、ARM:是英国Acorn有限公司设计的低功耗成本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
2、STM32: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设计的ARM Cortex®-M0,M0+,M3, M4和M7内核。
二、特点不同
1、ARM:ARM的Jazelle技术使Java加速得到比基于软件的Java虚拟机(JVM)高得多的性能,和同等的非Java加速核相比功耗降低80%。
2、STM32:ARM32位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三、优势不同
1、ARM:体积小、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支持Thumb(16位)/ARM(32位)双指令集,能很好的兼容8位/16位器件;大量使用寄存器,指令执行速度更快。
2、STM32:集成嵌入式Flash和SRAM存储器的ARM Cortex-M3内核。和8/16位设备相比,ARM Cortex-M3 32位RISC处理器提供了更高的代码效率。STM32F103xx微控制器带有一个嵌入式的ARM核,所以可以兼容所有的ARM工具和软件。

网友:
简单说,嵌入式会用到ARM做处理器,而STM32只是ARM中的一个分支。

嵌入式,是处理器、外部设备和程序组合起来能实现一定功能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