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与集成电路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16):
FPGA开发与集成电路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集成电路有模拟数字之分,还有数模混合集成电路。FPGA一定是数字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形式。你设计的数字集成电路首先要用FPGA编程来验证设计方案是否合理;然后可以完善再仿真验证如此循环,保证设计的正确合理。FPGA开发可以用来验证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

网友:
采用fpga可以制作出多种具有不同功能的ic;asic是具有一定功能的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