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决贴片电容出现裂纹现象的办法

楼主(2021-08-16):
    对于电子元器件来说,因为自身体积又小,质量肯定是比不上那些零件产品,尤其是贴片电容,很容易在生产过程或者工作过程中很容易就出现了意外状况,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断裂,对产品自身的结构造成了损坏。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贴片电容的裂纹现象,这种就是要断不断,看似断了实则没断的状况,对于这种情况要远比断了的处理起来要棘手的多,所以接下来就简单分析一下。
    出现裂纹现象的原因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仔细思考一下,其实贴片电容的裂纹现象在进一步就是断裂了,而影响产品结构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温度了。温度一旦超过了产品上限温区的阈值,就会出现断裂,那么裂纹现象就可以知晓了,一般是在升温的过程中又进行了降温操作,导致温度曲线上下浮动太大,所以出现了裂纹,没有完全断裂开,那么没有完全断裂开,就无法进行焊接修补,对于这种裂纹,通常是采用粘结剂先附着到有电容缺口的地方,然后通过慢慢的升温,将断裂处一一缝合起来,之后在进行焊接上锡操作,让断纹处进一步接受温度的锤炼,变得逐渐稳固,这样的操作已经最大程度修补贴片电容了,但其实只要控制好温度变化,细心的去观察和操作,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更多相关贴片电容的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贴片电容,很容易在生产过程或者工作过程中很容易就出现了意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