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里的return究竟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6):
MATLAB里的return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子程序结束之后不用,有的子程序结束要用,而有的子程序里的子函数也要用??

网友:
难道不是返回的意思吗

网友:
    就是退出程序或者返回函数的意思吧

网友:
    break就是直接跳出该层循环
continue就是直接进入该层循环的下一次迭代
    return就是直接退出程序或函数返回了
return>break>continue
    keyboard通常应用在Debug模式下面(所以你的程序不是为了debug,请使用input函数),也就是说,我可以进行新的参数赋值等,这是input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