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设置Strocke Editor 无效

楼主(2021-08-16):
allegro 17.2 设置Strocke  Editor  手势快捷键盘无效  有遇到的相同问题的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设置哪里没勾上,可以试下打开allegro17.2,操作如下: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Ui=》Input=》勾选no_dragpopup

网友(点评):
这个设置了。在16.6上面可以用的,从新在17.2 设置也不能用

网友:
    看下楼上设置,或者按ctrl同时用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