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布线的疑惑

楼主(2021-08-16):
我看了iMX6UL的官方设计,有个疑惑,字节组内DQS和DATA线可以不一样长?比如下面的DQS0 比 DATA[7:0]长了大概有~110mil,为啥DQS要比他长?
从他的layout上看 DQS0 明明可以按990mil布线,但是他走了1110mil。。
这样有影响吗?是可以被ddr training接受的吗?

DRAM_SDCLK0_N1474.547
DRAM_SDCLK0_P1478.036
DRAM_ADDR01456.372
DRAM_ADDR11383.264
DRAM_ADDR21383.865
DRAM_ADDR31377.21minimum
DRAM_ADDR41460.093
DRAM_ADDR51385.589
DRAM_ADDR61385.052
DRAM_ADDR71468.929
DRAM_ADDR81456.697
DRAM_ADDR91389.506
DRAM_ADDR101463.336
DRAM_ADDR111455.482
DRAM_ADDR121457.502
DRAM_ADDR131489.418
DRAM_ADDR141381.572
DRAM_ADDR151455.742
DRAM_SDBA01391.499
DRAM_SDBA11378.845
DRAM_SDBA21392.906
DRAM_RAS_B1456.112
DRAM_CAS_B1396.785
DRAM_SDWE_B1379.31
DRAM_CS0_B1397.098
DRAM_CS1_B1457.976
DRAM_SDCKE01500.327maximum
DRAM_SDCKE11475.134
DRAM_ODT01388.913
DRAM_ODT11456.594
DRAM_RESET_B1394.69
DRAM_SDQS0_N1111.194
DRAM_SDQS0_P1110.196
DRAM_DQM0992.587
DRAM_DATA0991.092
DRAM_DATA1997.784
DRAM_DATA2998.88
DRAM_DATA3992.781
DRAM_DATA4998.4
DRAM_DATA5998.351
DRAM_DATA6995.83
DRAM_DATA7997.645
DRAM_SDQS1_N1024.715
DRAM_SDQS1_P1023.824
DRAM_DQM11019.876
DRAM_DATA81021.889
DRAM_DATA91020.667
DRAM_DATA101025.673
DRAM_DATA111029.274
DRAM_DATA121027.033
DRAM_DATA131025.052
DRAM_DATA141025.595
DRAM_DATA151022.981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DQS时序滞后于DATA 0-7,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因为DATA建立好了,DQS到来,触发时序电路发生逻辑翻转

网友:
规则约束计算pin delay了?

网友:
1、pin dalay 和 Z轴过孔 长度是否加上,2、公板很多就是随便拉拉,做得极差,没法看。

楼主: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我只想知道,明明可以走1000mil,为啥要绕成1110mil,是故意绕成1110还是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我只想知道,明明可以走1000mil,为啥要绕成1110mil,是故意绕成1110还是意外?

个人觉得公版只是说这版调试出来没问题,不代表所有的处理方式都是最优的

网友A:
iMX6芯片的主频低,同组数据线等长差距大点应该也可以用,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做了仿真验证,还计算了芯片内部延时。
个人建议:
如果你是复用设计就直接套用吧。
如果是有改动,那就按自己的要求来做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芯片的主频低,同组数据线等长差距大点应该也可以用,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做了仿真验证,还计算了芯片内部 ...

我自己按照正常字节分组方式布线跑了没问题DDR3 400MHz超频到550MHz都能稳定。

我只是好奇官方demo那个布线,为啥长度是那样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绕等长时候以dqs为基准,但是绕线水平不行基准没有优化最短然后误差设置的比较大,就会造成这种显示

网友(2021-10-09):
DQS要以SCLK为基准,太短了,估计会出现时序的问题。要看一下Layout里的具体说明。

网友(2023-04-13):
根据经验总结,公板=瞎搞

网友:
现在DDR5都到2G多了

网友:
    iMX6冗余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