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协同无法交换芯片管脚

楼主(2021-08-16):
   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bga编辑管脚后 单机交换正常 但是一创建协同后就无法交换管脚,协同end后单机打开也是可以交换 奇怪 不知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选的授权功能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的授权功能要一样

授权功能是指?应该是好的只有这个bga出现过这个情况,而且是只有高速线不能交换,其他pin都可以交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授权功能是指?应该是好的只有这个bga出现过这个情况,而且是只有高速线不能交换,其他pin都可以交换

库里面设置了允许交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