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OLED屏显示与息屏控制

楼主(2021-08-17):
    问题:
          1,“OLED屏与mcu之间是通过GPIO口 PB10、PB11模拟IIC与MCU通信,那么用作IIC的GPIO如何配置?“
          2,“这个switch.V3.3就是PB13拉高了之后也不会关机但是供电电压降低到2.5V”,不能拉低?
          3,  代码验证

    问题1解答:
          一般作为IIC 接口的GPIO口不管是复用功能(硬IIC)还模拟的都应配置为推拉模式(GPIO_MODE_OUTPUT_PP),其它模式可能会失败;
          同时 ,由于GPIO的负载能力十分有些,电路上一般要接上拉电阻(典型的如10K)。详细内容请参考GPIO原理部分内容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6842-1-2.html

    问题2解答:
        实验表明, PB13即使置为高电平,PMOS的电压为2.5V, 仍为逻辑高,但量测MCU端电平已反转,后查明为GPIO连接灌入电流;
                         去掉UART1、UART2的两个跳线帽, 首先实现OLED  IIC是关断PMOS, 通过将GPIO方式配置为OD 、INPUT,并强制拉低发现,
                         PB13如下配置可以关断点亮OLED
    void GPIO_OLED_Reset(uint8_t fla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flag)
            {//reset to OD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els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进一步发现UART也需要如此配置,才能关断
    void HAL_USART_Reset(uint8_t fla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 flag )
            {//reset to OD
                    if(&huart1 != NULL){
                            GPIO_InitStruct.Pin = Log_TX_Pin|Log_R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if(&huart2 != NULL){
                            GPIO_InitStruct.Pin = UART2TX_NBRX_Pin|UART2RX_NB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else{//set
                    if(&huart1 != NULL){
                            GPIO_InitStruct.Pin = Log_TX_Pin|Log_R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if(&huart2 != NULL){
                            GPIO_InitStruct.Pin = UART2TX_NBRX_Pin|UART2RX_NB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问题3解答:
          断开USB连线,烧录hex文件,OLED正常显示后按“KEY2”切换, OLED量屏或息屏

网友:
    屏幕和息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