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的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楼主(2021-08-17):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的工作原理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是变压器在交接、大修和改变分接开关后,必不可少的试验项目。通过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可以检查出引线的焊接或连接质量,绕组有无匝间短路或开路,以及分接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等情况。
    在以前对直阻的测量均采用qj44双臂电桥来测量,而这类电桥的测量电流为毫安级,测量起来时间需要很长,而且精度也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缩短测量时间以及减轻测试人员的工作负担。
    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是变压器制造中半成品、成品出厂试验、安装、交接试验及电力部门预防性试验的必测项目,能有效发现变压器线圈的选材、焊接、连接部位松动、缺股、断线等制造缺陷和运行后存在的隐患。直流电阻测试仪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验项目,在《电力设备试验规程》中,其次序排在变压器试验项目的第位。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是新一代变压器直流电阻的测试仪器,它能根据不同型号的电力变压器自动选择测试电流,以最快的速度显示测试结果。直流电阻测试仪并且具有充电、放电指示等功能,液晶显示器的采用使得该仪器人机界面良好,是直流电阻测试工作中的首选设备。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的特点:
    1、测量范围广:电阻测量范围为1ω一2ωk,量程广。
    2、测试速度快:本仪器最大输出充电电流可达3a,测量时能有效地补偿大电感设备电流惯性,加速了铁芯饱和,从而缩短了充电时间,提高了测试速度,比传统仪器单、双臂电桥快几百倍.
    3、交直流两用:本仪器内附可充电电池组,交直流供电,便携式设计.使用、携带方便。
    4、准确度高:本仪器除了采用先进的四端子测量法外,而且还采用先进的恒流电源技术,使得对感性负载充电电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值,抗感能力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进而保证了测量准确度。并且采用国外进口优质元器件,测量结果准确度高,重复性好

网友:
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  是变压器在交接、大修和改变分接开关后,必不可少的试验项目。通过测量变压器绕组的直流电阻,可以检查出引线的焊接或连接质量,绕组有无匝间短路或开路,以及分接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等情况

网友:
提高了测试速度,比传统仪器单、双臂电桥快几百倍.

网友:
测量结果准确度高,重复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