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用ADS仿真二极管检波电路

楼主(2021-08-17):
怎样用ADS仿真二极管检波电路?

网友:
需要找到相应二极管的模型,加电压检测探针

网友:
1)即使同一个型的器件,厂家不同参数也可能不同。所以spice模型参数并不能说比对,只能说与你用的对不上。所以仿真要按照比实际使用的原价设置参数。有一点需要注意,使用时实际的反向电压要比击穿电压小到1/2~1/3。
(2)不知道你说的用ads测出反向电压是什么意思?用仿真是可以画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