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pspice仿真老是提示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图

楼主(2021-08-17):
一个简单的Pspice仿真老是提示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图

网友:
nom.lib文件你肯定是有的,只是这两个管子没有注册进去而已,把它们所在库的文档加到这个文件里,保存即可

网友:
那个报错的图太小了,看不清,不过你不应该使用直流电源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感觉你这线没有完全连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