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的了解

楼主(2021-08-17):
通常意义上说的电路板指的就是印制电路板,即完成了印制线路或印制电路加工的板子,包括印制线路和印制元器件或者由两者组合而成的电路。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电路板 应当包括一些具有特定电气功能的元器件,以及建立起这些元器件电气连接的铜箔、焊盘及 过孔等导电元器件。

印制电路板的作用有哪些呢?
① 提供机械支撑。印制电路板为集成电路等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固定、装配提供了机械
支撑。
② 实现电气连接或绝缘。印制电路板实现了集成电路等各种电子元器件之间的布线和
电气连接。
③ 其他功能。印制电路板为自动装配提供阻焊图形,同时也为元器件插装、检查和维
修提供了识别字符和图形。

印制电路板由哪些组成的呢?
印制电路板是连接各种实际元器件的一块板图。印制电路板是通过一定的制作工艺,
在绝缘度非常高的基材上覆盖一层导电性能良好的铜薄膜构成的覆铜板。然后根据具体的
PCB图的要求,在覆铜板上蚀刻出电路板图的导线,并钻出印制电路板安装定位孔及焊盘,
做金属化处理,以实现焊盘和过孔的不同层之间的电气连接。
(1)焊盘
焊盘用于安装和焊接元器件引脚的金属孔,如图2-1所示。
(2)过孔
过孔用于连接顶层、底层或中间层导电图件的金属化孔,如图2-2所示。
(3)安装孔
安装孔主要用来将电路板固定到机箱上,其中安装孔可以用焊盘制作而成。
(4)元器件
元器件这里指的是元器件封装,一般由元器件的外形和焊盘组成。
(5)导线
导线用于连接元器件引脚的电气网络铜箔。
(6)接插件
接插件属于元器件的一种,主要用于电路板之间或电路板与其他元器件之间的
连接。
(7)电路板边界

电路板边界指的是定义在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上的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最后就是按照这个外形
对电路板进行剪裁的,因此用户所设计的电路板上的图件不能超过该边界。

网友:
    印制电路板是连接各种实际元器件的一块板图。印制电路板是通过一定的制作工艺, 在绝缘度非常高的基材上覆盖一层导电性能良好的铜薄膜构成的覆铜板。然后根据具体的 PCB图的要求,在覆铜板上蚀刻出电路板图的导线,并钻出印制电路板安装定位孔及焊盘, 做金属化处理,以实现焊盘和过孔的不同层之间的电气连接。

网友:
    电路板边界指的是定义在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上的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最后就是按照这个外形 对电路板进行剪裁的,因此用户所设计的电路板上的图件不能超过该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