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funkey设置旋转rotate功能,该怎么写?

楼主(2021-08-17):
    如图,rotate功能在move的右键菜单里。请教各位,在funkey里写什么能调用这个命令?

楼主:
    这个不太方便,还得输入角度

网友:
    Edit -> spin 也可以旋转

网友:
    只能提前定义好角度,例如:
    funckey r angle 90

网友:
    alias tab angle 90
    我用的这个,TAB键直接旋转,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