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端接(匹配)的方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楼主(2021-08-17):
    采用端接(匹配)的方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就是根据你的设计需求决定的

网友:
    匹配采用方式一般由 BUFFER 特性,拓普情况,电平种类和判决方式来决定,也要考虑信 号占空比,系统功耗等。

网友:
    根据设计,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