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pcb尺寸可以在原来的尺寸基础上加大吗?

楼主(2021-08-17):
画好的pcb尺寸可以在原来的尺寸基础上加大吗?

网友:
如果你不改变布局和走线的话,感觉可以加大,但是加大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在机械层用没有电气属性的线画板框然后按快捷键DSD重新定义板框就行。

网友: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keepout层重新画一下在切割就行了

网友:
    在机械一层重画外形外壳图,然后框选所有机械一层,设计-根据外形定义PCB就好了,keepout主要是用于定义布线不超出距离。

网友(2021-10-27):
    可以,新画板框就行,然后选中新画的,重新定义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