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20版本的3D格式问题

楼主(2021-08-17):
    如题请教各位,AD20是否可以在导出3D格式的时候导出丝印、焊盘、走线、铜皮?到SolidWorks软件中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楼主:
    解决了。AD18以后的版本在文件-导出的选项中有一个PARASOLID选项可以导出铜皮。AD18版本以前的软件有一个功能工具-遗留工具,打开3D视图,选择导出选项,可导出丝印、铜皮等。

网友A:
    以前的遗留工具可以直接看3D,没有大部份3D库也行,20现在没有了,应该怎么看,按3不行啊,不能实现遗留工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遗留工具可以直接看3D,没有大部份3D库也行,20现在没有了,应该怎么看,按3不行啊,不能实现遗留工 ...

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我用以前的版本很少,20版本目前都是自己建3D模型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我用以前的版本很少,20版本目前都是自己建3D模型使用

AD 原理图中按住shift拖动器件,复制出来的器件位号为什么不加一呢?原来的老版本可以的,新版本的怎么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原理图中按住shift拖动器件,复制出来的器件位号为什么不加一呢?原来的老版本可以的,新版本的怎么就 ...

是不是设置中的放置加一没有设置?我目前都是使用自动编号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设置中的放置加一没有设置?我目前都是使用自动编号功能。

有啊,看了别人设置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看了别人设置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那就不太清楚了,蹲个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