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 部署的API如何通过docker部署的identityserver服务器不再返回401???

楼主(2021-08-17):
    部署了两个容器,一个是API,一个是身份授权验证服务,两个都在本地的时候可以通过授权TOKEN加入到authorize头部验证去获取API的返回结果,授权服务验证放在虚拟机上部署成容器启动后本地的API也可以获取token验证成功返回数据,但是授权服务和API都部署在虚拟机的docker以后,获取token放入api的头部进行调用接口的时候就会返回401,这个有没有大佬遇见过,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

网友:
    你的两个容器都在各自独立的网络中, api 的容器是访问不了身份授权验证服务容器的.

1 、可以将他们一起写在docker-compose.yml 中,这样可以相互访问.(因为在同一个网络环境内)
    2 、 docekr run 加上--network 参数将他们放同一个网络环境中

网友:
    两个容器间能够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