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中求取矩阵的行数???

楼主(2021-08-17):
求助:Matlab中求取矩阵的行数???

想写一个小程序,如何得出矩阵的行数?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好像有个什么函数来着?可以找一下

网友:
    只要用size函数,就可以得到矩阵行数和列数
1.假设矩阵为A

    [M,N]=size(A);%M为行数,N为列数
或者
M=size(A,1)%M为行数

网友:
    [M,N]=size(A);%M为行数,N为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