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样修改焊盘形状???

楼主(2021-08-17):
    cam350怎样修改焊盘形状???

网友:
    额,你直接在 cam350里布局布线算了

网友:
    只用cam350软件检查GERBER,从来不在上面动PCB

网友:
    可以的,又2种办法 1,在此GERBER FILE里做修改,首先你要熟悉这个文件里的所有CODE的含义 2,在CAM350里直接修改尺寸.好象是按"A"还是"Ctrl+a"将出现里面的所有形状的CODE,你可以COPY或是直接EDIT或是ADD